有一块至达845gv小板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0-08-18):
很奇怪!只要插上ide线硬盘就不转了,拔下来硬盘就转!就是这样找不到硬盘的!io为w83627hf-aw我用我用w83627f-aw换了,也是不管用!试着把网摘了也不行,有摘掉了声卡还是不行!始终诊断卡在跑数的时候复位灯一直在亮!怀疑是不是南桥坏了,但量不出南桥坏啊!不知道怎么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w83627hf-aw可以换w83627f-aw,反之不行
插上IDE线硬盘不转了  打板上IDE数据线的对地值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