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2R7的电阻在板测变成都12欧,请指教

楼主(2010-08-18):
昨日在修一开机掉电的板,NF520-A2G+的板,发现电源IC旁边一2R7的电阻测得12欧(胜利9801 200欧档),正常应为2.7。于是换上一个,怪了,还是12.再测换下的电阻,也是2.7。应确保在板上焊接良好,在板上直接测电阻二端也是12。请高手指点,为何2R7的电阻在板测变成都12欧?谢谢!
掉电

网友:
板子本身加有电压的原因。在板测量电阻不准。
不连接电源,把电容都放电,CMOS电池也去掉,再测!!!!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你不信可取下电阻、再测板上的阻值应还是这样

网友:
我以后多留意一下,这板最终没修好,已退客户了。谢谢指教!

网友:
在板测,阻值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