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晶振解决了放电才能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0-08-18):
一凌志NF520P的板,在修好CPU供电后,用了数小时后,出现每次需拔掉主板上的24PIN线才能正常开机,测CMOS电路正常,后换晶振解决了放电才能重启的问题。分享一下,不当之处请多指点

网友:
那位高手能解释下其中的原因啊,要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
能说下为什么吗,这样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
不好解释  经验吧

网友:
换20针的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个扳子、上电一会就停、再开不触发、取下24PIN再开又如此、最后放生了、看样我也要这样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