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能认盘,但点盘符电脑卡住

楼主(2010-08-18):
金士顿4g,能认盘,点盘符卡主,显示磁盘损坏,应如何修复?
电脑

网友:
看看是什么主控、重新用相应主控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行了

网友:
看一看主控芯片

网友:
你是修复硬盘还是数据,说不明白,没法回答

网友:
修复U盘直接量产
恢复数据直接买U盘板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