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50不能上网

楼主(2010-08-18):
朋友说他的猫坏了,让我给拿个过去,过去后确认是猫坏了,换了后再边笔记本,但是上不了网,系统没有识别到有线网卡,其它的机器可以边上,更换系统,在安装界面下可以看到有线网卡,但是系统装完后,还是不能识别,再次重装系统,这次我没有选网卡驱动,故障依旧,(BIOS里没有网卡相关选项,这款机器的BIOS真是太简单了)无奈只好用笔记本的无线网卡,但是发现不了无线网络(我的猫是无线猫)邻居也有无线网络,也发现不了,最后只能用USB有线网卡,但是奇怪了,USB网卡也不能用,尝试了N多种方法,宣告失败,再上USB无线网卡,成功,郁闷死了,就算本地网卡坏了,系统也应该能识别啊,笔记本无线网卡一直很少用,不是也坏了吧,那USB也不能用就更说不清楚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也望各位大侠给小弟支个招啊!

网友:
是不是机器被雷劈了,如果这样的保修吧

网友:
估计网卡驱动没装对~~~~

网友:
我比较赞同二楼的观点,既然猫被劈坏了,我想网卡芯片也无法幸免

网友(2010-09-26):
联想部分型号机型如果不装 联想自带的电源管理 无线网卡就搜索不到无线型号的,快捷键也无法使用
联想的部分新机器,我确实遇到过,有线网卡,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见到,网上邻居属性里没有的,在不插网线的时候,那个本地连接不出来,你也找不到,但是一插上网线,那个本地连接自己就蹦出来,不是驱动,也不是系统,正常现象,

网友:
是不是被雷劈了

网友(2011-08-04):
被雷劈了的机子会烧很多芯片的,首要的就是网卡,南桥,供电芯片这些

网友:
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看网卡芯片上是不是有个小洞 有就击穿了

网友:
呵呵  硬件应该没问题 我想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笔记本的网卡被雷P坏了吧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B450网卡用的是AR-8132什么后面计不起来了,客人拿来网卡上都烧了一个洞, 买了一个网卡回来换上后,发现在没有驱动,在管网上下了一个,驱动,做上后还是一样,用万能驱动不行,但用驱动精灵,驱动后,可以,不管在那里都要IP,才能上网,我就叫客人拿回去,在他家里有出来一个问题,你每次开机都要改一下IP才能上网,现在还在搞呀

网友:
网卡坏的面大

网友:
雷击  网卡芯片 南桥

网友A(2016-11-14):
我有台神州K480的,无线有线和USB都不能用,咋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神州K480的,无线有线和USB都不能用,咋整呢?

换一下系统,查一下这些东西的工作条件,再不行基本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遇到很多了,是打雷造成南桥损伤了。

网友(2016-12-26):
伤到硬件,你怎么折腾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