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X主板开机3s后自动掉电

楼主(2010-08-18):
一华硕M2N-X主板开机3s后自动掉电,不插CPU供电后,虽然不复位但是不再掉电.换了三个电源都一样,没有上CPU等件,只用裸板上电。但是返回后那边售后说在他那完全正常。还让我检查我的CPU内存什么的是否正常,我根本就没上CPU啊。好象只能说是电源的问题了,可三个电源都是正常使用的。、包括20+4PIN 和24+4PIN的。

我搜到了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7968-1-1.html
和上面说的很像,不过我的是开机3秒就保护。而且在售后那测试为正常。求高手解答。

网友:
刚接一块这样的板,电源IC是RT9216的,因没有代换的退回了

网友:
装CPU测试
掉不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掉。。但是售后那边说他那能点亮。他怀疑我的U有问题。。

网友:
有售后的话就一起拿过去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换个CPU试试呀

网友:
既然在售后测试正常,说明你本人使用的负载有故障,换CPU和电源,内存,通通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售后测试没问题  就换U试试 如果换好U还是这样 那么可能是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