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代换在线等!~知道的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2010-08-18):
120UF400V 的可以和120UF450V的代换吗?

网友(点评):
此主题关闭,下次关于元件替换请先查教科书。

网友:
完全可以 只不过是耐压不同

网友:
完全可以,耐压高代换耐压低的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想用400的代替45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耐压低的替换耐压高的

网友:
我想用400的代替450的  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只空间允许。。。。。

网友:
耐压差不多,应该可以。

网友:
耐压400V以上都是可以的。

网友:
只要整流后的峰值电压不超过电容的耐压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220~V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为300V左右,400V,450V的电容都可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