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无法进系统,进PE无法重启和关机 急急急!!!

楼主(2010-08-18):
机器原先故障:开机不显,同事加焊显卡后,看电流跳变正常,还是没显示,我看了下,其实是暗屏,测了下并接口定义,发现控制信号跟EC处断线,飞线后亮机。
现在的故障是:原硬盘装的是WIN7,进系统滚动条处很久,排除系统,排除了硬盘,不接硬盘可以引导进PE,但是不能重启和关机。关机时量EC 16脚,SLP S5 3。3V不能拉成低电平,已换过EC 南桥,请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不能单看slps5 s3是什么状态

网友:
很可能是做显卡时把周边电容搞坏了

网友:
如果是强制关机呢?什么情况?

网友:
强制关机没有试过,从哪方面去下手,

网友:
回楼主,强制关机可以,后面发现在安全模式中将显卡驱动删除,再强制关机,然后进VISTA的正常模式可以进系统,但也不能重启跟关机.期待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