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装显卡驱动重启后进系统会黑屏

楼主(2010-08-18):
富士通笔记本装显卡驱动重启后进系统会黑屏,要是不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就不会黑屏,进安全模式后,桌面居中,当调好分辨率后按确定又会黑屏,请教各位,这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富士通这种情况多数是挑系统  最好用笔记本的ghost系统 和 原版系统盘做系统

网友:
跟系统有很大的关系吗?我换了两个系统,不过还要谢谢各位楼上

网友:
装安装版系统,再装显卡驱动

网友:
刷BIOS试试;把显存调小点

网友:
如何调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