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进水后外接亮屏不亮..

楼主(2010-08-18):
   该本子进过水. 屏接口氧化.. 有一保险开路. 换过保险后 外接能亮 屏不亮!屏上供电19.5V 像这种情况会不会是LED屏坏了呢?

网友:
用屏替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进水的话,主要是检查进水过的地方...

网友:
除非你的屏进了水  才考虑屏   进水的附近电路

网友:
我的1440也是进水了,待机电压才2。3V,,按开机键没有什么反应。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高压板开启信号

网友:
那屏有短路没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那个本子在前几天的时候修好了  屏是好的~!  原因是屏接口可能是氧化了  用三氯甲烷擦了擦就好了~!由于前几天有些事情所以没有写上   见谅...

网友:
   不用客气   只要认真努力去查资料 去跑线路  我相信大家都会成为高手的~!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