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厂的845D开机不上电。

楼主(2010-08-18):
INTEL原厂的845D开机不上电。量开机针有3.8v进SB,绿线有4.9V进LPC47M172  的I O  81脚 。查I O 供电脚6 为0V。顺供电跑线到PCI槽中间的8958A 双MOS管 此管7,8脚有3.29V供电(感觉偏低)。查G级OV ,再查G 级到一个K6NR0 6脚的小芯片,网上查不到。心想IO是3.3V供电,就从南桥的3.3V供电飞线到IO ,测开机针只有1.4V南桥供电管有点热。IO也好像有点温度 陷入困境,是IO供电问题还是IO本身问题。量IO供电对地600多。在线等。。。谢谢。。

网友:
6脚是VCC
不是SB3.3V哦

网友:
直接杀IO ,90%

网友:
量一下IO的92脚电压时多少?如果不是3V一般都是IO坏了

网友:
不确定的话 换个IO试试就行   也不麻烦

网友:
845系列不上真U是不会上电的

网友:
INTEL原装板
不将U座的SKTOC端接地是上不了电的
所有要装CPU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上U  看一下能不能开机  如果不能开机  换IO

网友:
没短路就强行上电。如果IO不行会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