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寸显示器通电15分钟左右会自己黑了再亮

楼主(2010-08-18):
我是新手,飞利浦17寸显示器开了15分钟左右会自动黑了再亮,重复两三次就直接关掉啦,,那位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供电不稳定了,看看是不是有电源失效啦

网友:
电源板供电一切正常。。

网友:
屏黑了以后,如果指示灯亮,就重点检查高压和灯管

网友:
拆开看下是不是电容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