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原装电源怎么修??

楼主(2010-08-18):
收几个DELL ps-5161-1D1S 160W的
有的绿、紫、没电压!管子也没击穿!电容也没爆!
该怎么修!这样的原装电源和很多电源不一样!
没保险!有很多8脚芯片!
高手帮帮!
芯片

网友:
Dell的电源没这么好修,电路比较复杂,慢慢来吧。

网友:
你什么检测参数也没有,高手怎么帮你???最好的办法是,你直接拿给高手修,象你这样求助,高手没法帮你。解方程,也得有已知条件,你才能解出来,什么参数都没有怎么解啊,问了也白问,我看你还是让专业人士修吧。

网友:
这个电源修好的价钱都可以买几个二手电源了。机器重要的话就找人修吧,不重要的话就送人好了。

网友:
其实DELL的电源也好修,就是一辅助电源的放大版,个人觉得比用494的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