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8-18):
这块技嘉8I845GVM-RZ 主板跑C1 不过内存,刷bios后能跑数了!也亮了。可怕的问题是主板放上大概半个小时有不过内存了!换了bios也不好使!该怎么办啊!
刷BIOS

网友:
bios 刷了后可以过,说明主板之前BIOS确实有问题,但是用半个小时内存又不过了,我个人认为除了BIOS的问题之外,北桥应该也有问题,你可以尝试着再换个BIOS,试试不行就做桥看看

网友:
不过内存的时候内存供电输出是否正常,
时钟有没有
插槽是否有变形的针
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起码的电压、时钟得测量一下吧

网友:
吴冰
的帖子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