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LD533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08-18):
一块GA-8LD533的板。客户拿来说点不亮,我自己试了一下跑CO然后就量电压,电压都正常,然后我又上负载量各时钟复位,也都正常,然后。我就换CPU,CPU是奔腾2.4的,我换了个CPU还是不行,然后,我又换了内存,还是不行,一直跑CO,自已把IO也换过,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我感觉是CPU座,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清除CMOS试试

网友:
清CMOS,刷BIOS,用灯座测一下座子。压一下桥看是否能跑码

网友:
前端总线,南北桥总线都要捡查
跑C0有没有报警?没有报警应该是CPU没过

网友:
清洗一下内存槽试试,测基准电压是否为1.25

网友:
我说过了电压都是正常的我没有灯座的。我也清过COMS。内存槽也洗过的。内存的系统总线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