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见鬼了,VDATA 512M DDR1代条子。。。。

楼主(2010-08-18):
刚到手时用RST扫描背面第二块和第六块坏,想来小问题,马上找来一样的颗粒换掉,再扫,背面第三块又出问题了,再换掉,在上机检测直接不开机了,马上找来好的256M条子带,启动以后再扫,正面第一颗坏,连换两颗无效,始终正面第一颗报错,周边电容、电阻全部换过无效。。。
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诊断一下。。。
不开机

网友:
应该是没有擦洗干净,洗干净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条本来就元气大伤,颗粒坏多。
还有就是估计板已经报废掉.建议拆颗粒用.

网友:
威刚经常容易抽这种疯 温度过高 造成PCB内部问题 这个时候执行“起死回生三部法”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你这样折腾就算好内存也被你搞挂了~建议还是把板子换了吧

网友:
V-DATA是次级品,品质较A-DATA差一些,根据楼主描述首先从现象看来颗粒很不稳定,其次你的PCB好像也出现了问题,兄弟,建议你放弃吧,找个好条子把颗粒分析一下,也许颗粒还可以回收部分使用,这个板子已经没得救了~!

网友:
威刚的条子最难搞,颗粒容易坏(个人观点)。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金手指的清洁!

网友:
拆件算了,懒得折腾了。。。
谢谢大家大家了。。。

网友:
颗粒还要看看是不是打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