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发修好的几块板的过程

楼主(2010-08-18):
这13块板是市电220v串变380V烧坏的,以100元价格购买的,维修好AM2,P4的共7块,
技嘉AM2-ga-m52此版上电无复位,根据时序,先测内存供电1.8正常,REF0.9正常,桥供电不正常,跑线发现是由一MOS提供,测S极无电压,D,G有电压,在线测组织正常,更换后上电,复位灯还是常亮,一是陷入僵局,在跑线发现S极连一贴电感,测电感发现一导通,更换后修复此版。
MSI-7297,故障自动上电,跑马完后,自动断电,上电前已测得无短路,开机IC MSI-11先解决自动上电,上电后侧MS-11相关引脚,在其中一脚是忽然断电了,难道是IC坏了,手上没此IC

网友:
电感本来就应导通,是不是S极连的电容短路了?确实看不通呀

网友:
一个疑问:你说的电感是导通,还是没有导通?导通应该是正常的,是笔误吧?

网友:
就是,还有桥供电不正常时篇低呢还是完全没电压呢?电感是导通的,电容你用二极管档量是不可能通的

网友:
不解,可能楼主打错了吧,,

网友:
电感导通?是不是电容什么的呀?笔误吗?

网友:
     电感没有导通,写错,谢谢大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