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3DF S行幅缩小。但是可调!

楼主(2010-08-18):
三星793DF S显示器,行幅缩小,但是可以进入菜单调节。查看发现Q451(IRF630B)严重发烫,根本不敢用手碰。尝试过加大行逆程电容,但是没变化。测试过二次电源,可以随着分辨率的增大而增加。测量行馆Q590(IRF634B)D级电压是48.5V,但是主供电是50.5V,过程经过了L501.

其实这次的故障时一开始是Q451故障,让连接Q451的电容导通。等于加大了C455的电容的容量。而本来C455容量减少。这个时候换上了Q451的话,就会导致电压过高。CPU保护。所以这个时候换上了C455了。容量正常了。显示器也就正常了。一开始测试的时候C455有容量,但是没想到是容量减少了。那个SK561我开始是不想装的。但是为了安全一点,所以就装了一个压敏电阻。但是现在想来不装也没问题的。因为不装的话,电压高了。CPU也会保护的。装了,若是C455容量再次降低,很可能会烧毁SK561,而这个时候还会继续烧掉Q451了。

网友:
Q590(IRF634)不是行管,而是二次电源的开关管(有的也称它为升压管),行管是Q490(ST2130FX)你测试过二次电源,可以随着分辨率的增大而增加。说明二次电源的问题不大。Q451(IRF630)温度高得不能摸,这就应该是故障的一个现象,它要么工作在导通,要么在截止状态,当然也有可能是它自身不良而过度发热,请检查检查由CPU发出的切换电压S1到Q451之间的元件,然后再检查Q451,或者代换它试试。

网友:
谢谢解答。我现在换了Q451了。通电试机,发现SK561冒烟了。马上关机。发现这个零件顶部已经烧黑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零件。我干脆拆掉它。通电试机。发现继电器不停的想。这个时候测试SK561的一端。发现开机电压为0,之后上升到很高值,然后保护了。之后重来。这样周而复始。

网友:
这个sk561到底什么用处?

网友:
SK561是接于高压包12脚与地之间,高压包12脚是动态聚焦的引入脚,SK561是放电双向二楹管(有的用放电间隙)起保护作用的。烧SK561你要确定包会不会有故障了。可以带假负载看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
多谢解答。若是这个SK561买不到。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换FBT吧,如果ABL正常,可以暂时不用这个东西。

另:回复2楼,截止状态管子是不会发热的。

S校正不是行幅校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电路。

网友:
我并没有说截止状态的管子发热。

网友:
多谢几位师傅解答。已经修好。换了Q451,换了C455,那个SK561我换了一个压敏电阻。问题解决。只是不知道是否耐久。不过我连续开了1个多小时没有问题了。

网友:
SK561是防止高压包里面出现意外,造成12脚电压过高而损坏后面动态聚焦电路中的元件而设的,在一般情况下不用是没有什么的(其实很多显示器就没有设计这个元件),只是降低了一点安全系数。如果非要安上,你可以从一些费旧电话上、有的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上或者从费旧电视(CRT显示器)的尾板上的放电间隙拆来安上,但可能参数有差别,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网友:
其实这次的故障时一开始是Q451故障,让连接Q451的电容导通。等于加大了C455的电容的容量。而本来C455容量减少。这个时候换上了Q451的话,就会导致电压过高。CPU保护。所以这个时候换上了C455了。容量正常了。显示器也就正常了。一开始测试的时候C455有容量,但是没想到是容量减少了。那个SK561我开始是不想装的。但是为了安全一点,所以就装了一个压敏电阻。但是现在想来不装也没问题的。因为不装的话,电压高了。CPU也会保护的。装了,若是C455容量再次降低,很可能会烧毁SK561,而这个时候还会继续烧掉Q451了。

网友:
SK561没坏.

C455坏了.

网友:
SK561没坏.

C455坏了.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没坏?我测量了这个SK561,都已经有200K的阻值了。正常时无穷大的。

网友:
三星通病, 本来早就想回复了。

就是回复一定要加两个好友,拖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