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X1950显存问题

楼主(2010-08-18):
小花
8片K455323QG-BC14

很少修A卡 R5测试结果在下面 感觉应该是显存问题
total[13] chG[10] chH[3]
什么意思 不知道那个组  G H组吗 TOTAL 又是什么子  求救了

R5MEMID version 1.0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6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5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7] Modified FB091
    Failing Bits
      rk0 chG: 8 18 22 29 31
      rk0 chH: 31
[7  ] Modified FB091                                      : FAIL
    Error ID G0FB091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3] chG[10] chH[3]
TEST RESULT SUMMARY:
====================
RV570/M68 (0x7288) detected.
256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7  ] Modified FB091                                      : FAIL
    Error ID G0FB091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3] chG[10] chH[3]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先换掉1  2显存

网友:
R5怎么算的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很忙啊,中午休息有时间才上来看会贴子的,
R5和其它的软件功能看法差不多,如果细讲可能需要一个小时来分析R5的用法吧
你先换掉1 2再测试,
PS:K455323QG-BC14此款显存存在通病问题,有可能在换的时候会出现新的故障。。

网友:
太强大了 ,就是有人靠这个混饭吃

网友:
楼上的靠哪行混饭吃

网友:
我的也是双敏1950GT,。。不过是19558GT  512的那个。。。大花。。做过BGA发快递后又花了。。。。。

网友:
楼上的可以自己先测试一下到底是不是GPU存在空焊的问题

网友:
测试命令

       〉menu/qual/1/2……
        〉运行edit errorid.txt查看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