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苹果电脑LED屏

楼主(2010-08-18):
今接到一台苹果电脑,客户说开机可以看到桌面,就是很暗。我心想可能是灯管还是高压条啦。马上报价200,同意修。

接机下来后,拆机才发现是LED屏。这回惨啦!!!胡乱报价。。。。老板知道死定啦!
不管啦,价格都报啦。先拆下来看看什么问题吧!发现是LED屏后,就不知什么办好。。。量了电压都很正常,,19v  3.2v  5v   现在不知什么下手,像这样的屏能不能修呀。。。。。

网友:
这个还不是一样修,只是复杂些

网友:
一样修啊  就是苹果机器复杂点而已呗

网友:
有会修的没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0-09-28):
苹果的,才200???

网友(2011-03-03):
你那屏怎么拆出来的啊。。。。

网友:
有会修的没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苹果的本本  我接了一台 也是暗屏  报价950元  客户欣然同意呀 就是难搞 最后买了一块通用30V led驱动板改好了

网友:
报价相差也太远了吧。。

网友:
入门6K多的东西才报200?????

网友(2012-02-14):
LED可以代用驱动板???????

网友:
Check Fuse and diode, if O'K replace IC(White LED driver).

网友:
报的确实有点低

网友:
仔细查查吧,相信你能够搞定,不在乎钱多少,重要的是把机器修好

网友:
报的价格蛋疼

网友(2012-10-08):
呵,也是的哦,我也刚接了一台白屏的,还没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