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机白屏?

楼主(2010-08-18):
请问关机白屏?是怎么回事,正常开机后显示器用的很好,就是关机后屏上还是白屏,指示灯已经黑了,但是屏还是白着的
显示器

网友:
你是不是换了高压条了,如果没有换你就换一个就OK了,如果换了就是你没有换好的原因。

网友:
我上次也是遇到个这样的 高了半天关机 在接上适配器既然好了 搞得的郁闷了半天

网友:
有肯能是频线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hp3808tx
的帖子
把高压条的ON/OFF接到屏供电上

网友:
换高压板后,ON/OFF线接错会出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