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暗屏

楼主(2010-08-18):
朋友的机子,天逸100暗屏,能看到进桌面,有声音。按一下待机开关能闪亮一下,以为是这个开关有问题,拆开一量了一下是正常的(按下0V,松开3.2V),外接显示器看到"欢迎使用"那里,再后无信号了,笔记本屏能看到桌面。安全模式外接显示器能进桌面。屏应该没问题吧?是不是高压条坏了?我没修过笔记本,不知道怎么搞,怕怕。请师傅们帮帮忙,说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
两侧高压上的接口信号,正常一般是高压坏

网友:
只装电池没开机,测得1、2脚电压11.62V,其它脚0V

图小了,到我的相册里面看http://www.chinafix.com.cn/home-space-uid-108956-do-album-picid-12719.html#pic_block

网友:
不是高压条坏了???那怎么处理啊?查哪里?

网友:
可能是高压保护。查查。

网友:
今天换了高压条还是不亮,求解~!

网友:
灯管是好的吗?

网友:
灯管烧了个半死,没玩完,换了一灯管就亮了。该死的灯管也会装死。

网友(点评):
东西坏了不一定完全失去功能,也会失去一部分功能,甚至会有各种奇怪表现,不要以为用理论可以解释一切现象。

网友:
开始就应该用好的高压条点一下屏看灯管是不是好的就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

网友:
量一下高压条供电是否正常,,,再看你的高压条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