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池可以用外接不行

楼主(2010-08-18):
接到顾客的一个东芝M211本本,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接上适配器就会重启,换了适配器也不行,请问各们高手们这应该么样修?

网友:
我上次也是遇到个这样的 高了半天关机 在接上适配器既然好了 搞得的郁闷了半天

网友:
查没查隔离电路和冲放电电路?

网友:
查下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换CPU下面的大电容;论坛里有换法

网友:
换CPU滤波电容吧,这是通病,

网友:
在CPU供电那加两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扳子拿出来 看看接口到公共点之间有没有问题 电容漏电了社么的

网友:
把cpu后面的大电容去掉 换上4个  330的滤波电容 ok!

网友:
换CPU下面的电容,我前天才修的

网友:
有可能是滤波电容的事情!

网友(2010-09-23):
现在已经人尽皆知了,想不到还有人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