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电容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0-08-18):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我知道电容是通交流隔直流,在看了开关电源的图纸手产生了一个问题,220V的交流一进来就与一个0.45uf 250v的电容并联了,由于电容通交隔直,交流电能通过去,那不相当于把220V 交流电直接短路了吗?请师傅耐心解答一下!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怎么人回答啊

网友:
电容“通交流”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实际仍然是充放电的过程。设电容器上的初始电压为零,在交流电的第一个四分之一周期内被充电至市电的峰值311V。第二个四分之一周期向负荷放电,电容器把索取的能量还给电源;第三个四分之一周期被反向充电,第四个四分之一周期反向放电。可以看出,交流电至始至终并没有通过电容器,只有充放电的进行。

即便我们理解为电容器通交流,它也是有阻抗滴,电容器的阻抗叫容抗,其值为2πfc的倒数。式中π=3.1416,f 为交流电的频率,在中国=50,日本=60;c为电容器的容量,单位法拉。将LZ的0.45微法的电容代入:

2x3.1416x50x0.45x10负6次方=0.0001414,其倒数为7072欧姆。在其中流过的电流平均值为:

220伏/7072欧姆=0.031安培=31毫安

这么小的电流不会造成楼主所说的短路。

ps:10的负6次方是将微法变换为法拉。

网友:
还有几个元件 组成的滤波器,
过滤市电中的干牢

网友:
高频电容滤除高频杂波的,低频的没有通过,深奥的咱不懂

网友:
  电路并没有真正地流过去 电荷的转换而已

网友:
电容还有个特性吧?通高频阻低频.那个电容实际上就是抗干扰的.他和电感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排除市电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