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XH-GJ15L2 的24C16数据,屏是45P片插。

楼主(2010-08-18):
这台机器是ALI M6759的MCU,现在故障是OSD菜单中的数据不是0-100,而是-900----+900
,MCU已经更换,不是MCU问题。肯定是24C16中的数据。需要有原机正常状态备份的数据。
更换
问题

网友:
可以把24c16清i空,记得备份一下,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行,清空也没有用。现在用也可以用,但调整OSD时到水平宽度调整时,直接黑屏进入AUTO状态。

网友:
你发张全图上来看看,我没有看到24C16,只有24C04的数据
(255 Bytes, 下载次数: 14)

网友:
我记得有种横板的,GMZAN2的+M6759 如果写入GMZAN1+M6759的程序会出问题的,和你说的差不多 这种是24C16的数据的

网友:
OSD中的数值变大,同时在调整到水平和垂直时,会自动黑屏一下,然后再亮起,进入自动调整。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也可以调整。
这台显示器可以清空24C04,清空后故障依旧。更换24C04,故障依旧。重写了楼上发来的123.bin,故障依旧。
这种情况以前遇到过,选择复位就可以了。而这台不行。机器可以正常使用,原来是接信号号黑屏。

网友:
我的数据肯定是好的,发了两个,是两次读取的,就怕出现读取错误的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这种板的PCB的硬件版本有560 561和562之分的,你重新看下写入的MCU数据是否对应

网友:
这种板我见过有两种,一种是45P的 另一种是45P+30P的

网友:
原因查出来了,还是MCU自身性能不良,虽然在写入时没有问题,校验时也没有问题。但连续多次写入,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真不好确定,我一直怀疑有时那个QFP44脚的座子不好,MCU引脚都有可能,我原来修过一种就是那种联想后面要个支架的那种,前壳两点,后一点直接3点支的那种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当时找过MCU写了,也不行

网友:
进来学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