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不触发电压问题

楼主(2010-08-18):
                一台IBM X31不开机,待机电流为0.02,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拆机量各电感阻值正常,上电3M5M没有,量MAX16319脚没有基准电压,换后3M5M出来,但3M只有2.81V,1.2M1.8M正常,南桥晶振起振,TB6501有电压有RC振荡,PMH424PWRSHUTDOWN3.3V,开关键为3.3v,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待机电流还是为0.02.是不是3M偏低引起,3MMOS管输入为16v,G级为4.5V,S级只有2.81VMOS应没有问题,手上没有料板MOS管和新的MOS管换。是不是滤波电容引起的,拆3M电感旁边C646问题一样,请问是不是3M偏低由那个部分短路造成不开机,还是电源管理IC和南桥问题,接下来应怎么处理。

网友:
量9脚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