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速龙的兼容性

楼主(2010-08-18):
      主板是C51的
    CPU是 939的 X2 3800+
这U是集成了DDR的内存控制器 却死活不认金士顿的内存 对海力士的兼容极强 例如 一条256MB DDR333的 超到400稳定运行了N多年了  但对金士顿的原生DDR400却死活不兼容   是U造成的还是集成显卡造成的   谁有经验的说下

网友:
怎么都没人说下  都烦死了

网友:
首先看看你的金士顿是单面4颗IC还是8颗,如果是4颗那么证明IC为16位的,这种颗粒对部分主板的BIOS兼容比较差,如果是8颗那么把海力士的SPD烧录到金士顿里面实验一下

网友:
换个品牌的SPD试试,尽量找不挑板的条子的SPD

网友:
是假的打磨出来的金士顿吧?真金士顿兼容性超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