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自学 主板维修! 希望高手指点下买什么工具!

楼主(2010-08-18):
小弟想自学 主板维修! 希望高手指点下买什么工具! 大概什么价位!! 谢谢 !!

网友:
數位電表 最好可以測頻率的  診斷卡  熱風槍加電烙鐵  還有大家的維修經驗必備

网友:
拆焊台也是必需的,300左右价位就行。

网友:
如果是新手最好买本书学习吧 要用的工具里面都有写着

网友:
不用高手就能告诉你.高手可能还不屑告诉你呢.哥告诉你吧.这个太多了.有各种烙铁 各种风枪 各种螺丝刀子 要长的 短的不好使 编程器 不说了 累

网友:
基本上上面说的差不多了,你想学这个的话还是先买点相关的书去看看吧
不然的话,你工具是有了
可是怎么修,你知道么???、

网友:
参加一个培训班 学习能快点吧 当然 自学也很重要

网友(2010-11-16):
自学主板你学到什么时候去了,去基地学噻

网友:
培训只能打个基础,维修终究是靠日积月累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

网友:
先去买几本书看看吧

网友:
万用表  烙铁    锡  测试卡 风枪  锡膏  洗板水最主要的是 关于维修方面的书籍。

网友:
简单点,先拿万用表、电烙铁、焊锡练练手吧,之后再逐步添加工具。

网友:
买本书先看着,等差不多了再买工具,一定要从简单开始!

网友:
主板维修前期先打理论基础,后期就要靠经验积累了

网友:
我有基本的工具,也是在自学中。

网友:
经济允许的话可以在论坛上直接买新手套件呀  基本常用到的工具都有啦   自学的话搞几块废板练习很不错的 买本维修实战的书   效果会很明显的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要学习维修板,我觉得是看你要维修到什么程度吧!
先买些基本的工具,螺丝刀,烙铁,助焊膏,万用表等,在自学的过程中才看自己缺少什么,要的是什么才买。

网友:
去垃圾站收几块垃圾板回来倒腾一阵先吧

网友:
呵呵。。我建议吧,看看别人修主板的用的是什么工具,见样买样,不过基础是必备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