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触发

楼主(2010-08-18):
一台IBM T40待机3v 5v 1.8v 1.5v 都正常换过TB62501,PM H8都正常还是不触发,寻高手思路?
不触发

网友A:
既然你确定M电压都正常,你查下实时时钟电路,不过还有一个VCC1R2M电压不知有没有?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vcc1.2有,我测了从h8到南桥按下开关的瞬间有3.3v到0v的跳变,可是从南桥到h8却一直都是0v没变化各位看是不是南桥问题,不过我的南桥已经加焊过了

网友:
这个要更换南桥的 T40 南桥爱坏

网友:
我就不懂啦 IBM的不触发跟BIOS有关系吗 。。 开关是否正常 PMH4有无发出A_ON。。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
杯具了,换过南桥之后连待机都没有了

网友:
拆了南桥就改先修好触发再下手,别急 查RSM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