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对地阻值如何判断元器件的好坏

楼主(2010-08-18):
请教各位老师测元器件的对地阻值如何判断元器件的好坏。红表笔点主板地线,黑表笔点待测的元器件,为什么要这样做,能讲下详细的原理吗?我是新手对此不怎么明白,还望老师详解。谢谢!

网友:
初学不要这么专注某一个问题,或是在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上下太大功夫。用二极管档测对地阻值,记得怎么测就可以了,原理是测量接地点到测试点的压降值。对地测数值,最准确的应该叫做二极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