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 不充电 维修实例 (充电 IC :BQ24705)[通过申请]

楼主(2010-08-18):
EC:ENE KB3926QF
充电IC:BQ 24705

正常充电过程电流:(待机状态)
刚插上电池电流为 150 mA,
大约过30秒后进入充电状态电流为 550 mA。

我接到一台不充电的机子(确定 充电IC OK)
先看电流:插电池电流为 150 mA。之后一直到定在那不动。
分析:这个简单先测 SET_I 脚 电压是多少,刚开始测得电压为 [0.6 V]  30秒后电压为 [3.3 V] ,正常!再测充电 IC 13# 的电压。为0V,不正常,,再找中间元件,,最后为 PC316 元件短路,换掉问题解决。

网友(2017-02-10):
这个充电芯片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