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不开机 灯反复闪

楼主(2010-08-18):
今修一台a8j 机 不开机 量电压除3v5v外 后级的电压都在跳动 查论坛先辈有同样现象加焊isl6262案例 我也加焊先 无果  量susb# 范围太广 排查难度大 先从btn#处下下手 又是翘起又是短接的忙了一阵 也没个结果 只好全部复原  再次开机 怪了 电压都稳定了 想是哪个地方虚焊 被我碰到暂时不虚焊了 就把大电容 电感都加焊了一圈  ok 怎么折腾主板都正常 反复试了一天也没事    我想请教高手 电容电感会造成电压波动 susb#pwr信号跳动吗 附电路图 点位图 点位图软件共享 a8j

网友:
从点不亮的角度来看,很有可能。

网友:
多测试一下  没问题了才行啊   也许是不稳定

网友:
是北桥虚汗了 加焊后才ok

网友:
这样修的不明不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