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基础

楼主(2010-08-18):
小弟是维修笔记本的,同事做的是工厂业务,所以有时候也修修显示器。。。遇到很多问题,不明白,现在我就把我的问题那出来给大家看看,,请多多教导。。 谢谢大家了。。
1。 屏线问题:
请教下,什么是单6 双6 单8 双8。  给你一个屏的型号,你怎么知道用什么屏线。。
怎么区分屏线、、 越详细的越好 ,谢谢啦。
2, 遇到很多高压保护的。。  比如 5707出问题, 换了就好。。但有很多板子是8脚MOS管的。试着换过,没有成功过。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这样的高压保护。。。 我一般都是扯掉原板高压包,直接改一通用高压条上去,但这样技术的不到提升。。。 希望大家说出你们的方法,小弟谢谢啦。。
3。遇到很多电源板坏的, 大部分都是电源IC坏的。。  一时间找不到的话,我就直接改板了。。 就是改个 外接电源进去。 改个通用高压条。。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大家都知道显示器的 驱动板 有的需要 5V 12v,有的只需要5V , 但改个电源进去,就是12V了。。  大家用什么方法把12V转成5V的。 这里的A数比较大,一般都要2A左右。。。 我的方法是 直接加两个7805上去。。把7805固定在外面的铁壳上,这样就有很大一个散热片了,两个7805的话,可以减少压力。。。    。这是小弟的改法。 请大家指教。。。 谢谢大家。。
4、、 刷乐华2025驱动板。、、
小弟刷板子遇到很多刷不成功的。。。  想请大家解释下。。 这个 D6 SI6 D8 SI8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对应屏线。。。还有就是什么样的通用驱动板,比较好用。。 意思就是可以不经常刷驱动,插上能成功多半的。。

以上问题是小弟维修中遇到最多的问题。。。 请大家帮忙解答下。。。 大恩不言谢!!

答案在我新发的帖子里。。。。。。

网友(点评):
这些就看你平时多动手了,多看资料了,一时半会说不清楚的。兄弟!

网友:
一时间无法详细的说明白给你听,建议你多看看贴跟想关的资料。

网友:
有你打字这么多的功夫,你在论坛上面搜索一下,资料全来了。
优酷也有液晶维修的视频,可以去下载。

网友:
这种算是比较基础的问题了。大家都没办法解答,哎。。 版主呢。。 麻烦解答下。

网友:
兄弟们,小弟不是不会修,而是只有实践,没有理论。 我现在想抓抓理论知识。难到有错吗?? 就没一个愿意出来帮忙的。。。 那怕回答一个问题也好啊。。。
现在论坛的搜索功能实在不敢苟同啊。。  要是好找的话,我早找了。。 再说了,论坛这方面的帖子还有没。。 我发的问题应该也是第一次发吧。。。  版主了。。。 这板块没有版主吗??
我们笔记本板块的版主,那回答问题的速度。。 显示器板块的 真没的比。。。 哎。。。。 便宜货啊。。。。   待遇都不一样。。  伤心。。。。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在论坛里是能搜到的

网友:
个人意见:虽然修显示器收的是小钱。。你还是回去修你本本吧,。

修液晶显示器的时候个人感觉还别动不动就拿通用的来代换。没一点点学习的心态。感觉全是在赚时间和钱。本来一好好的机子修过两次之后里面被改的面目全非了。前天打开一清华同方的机子客户说上个月在别的地方修了的现在又不行了,外观美滴很。打开里面全是飞的线,全通用板。改也不改美观点。很是BS了一翻。
    PCB不坏的情况下。,一般不换电源板。换也换原装。电源高压一体板180
   高压只换线圈和小问题一点的,不然就加高压。
   驱动板很少换。换只换原装的。  (我的原装是指同型号的)
   个人认为做维修的人都是有原则的。。

    以上只是我个人观感。   板猪别在扣我分了。  搞点下载分不容易啊。

网友:
改了屏线后有12V没5V就从电源板上飞一个5V过去。
D8,S18的问题:D代表单。S代表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