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mx 不跑马

楼主(2010-08-18):
上电不跑马,不复位(复位灯常亮),8716F-S  72脚有3.3-0V跳变 75脚3.3V没有跳变
想刷BIOS试试,但没找到。。。
望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弄好的啊?
给大家参考参考啊,就是刷BIOS刷好的吗?

网友:
华硕这款主板,很多人都会去杀桥的其实BIOS资料冲坏是很多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能开机 就不用查IO开机脚位了   无复位 查主板所有供电有没有  时钟有没有  PG有没有到桥 都正常不复位 那么一般是桥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开机脚位怎么查?

网友:
PWR+和IO相连的就是开机脚

网友:
看到了 学习了  要是换我 咋也不会想到是BIOS 呀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同品牌的IO 开机脚位不同

网友:
有板子BIOS出错会引起U压没起。。刷了后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