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s-36不跑码!世界难题

楼主(2010-08-18):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最让我头疼的主板,经过测量,供电正常,有复位,就是不跑码。cpu座,南桥,北桥全压过了,没有变化。想问问基地师傅们,有谁修好过这样的主板呢。它是富士康代工的,写的一个ls-36 ,aev2.0.

网友:
这样的好几个主板,我就没有修好过,愁啊。客户急用啊!!

网友:
cpu的供电,时钟  复位 查了没有,

用775的灯座看看有无虚汗,,看看背面有无掉小件,打打PCI   LPC总线,

刷bios  还不行的话,考虑能不能换桥,最后换人换板子

网友:
这种主板爱坏的地方:1  BIOS
                                   2 cpu地址数据线
                                   3 ICH
         如果有其他问题就看LZ的实力啦。

网友:
看看,菜鸟不敢给意见

网友:
先刷BIOS,空焊.按压座子,或桥也不一定能过的/测座子到北桥的AD线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这怎么看着像是intel的板子啊

网友:
菜鸟路过,建议楼主详细点  既然都贴图了,为什么不给个测试卡,电压等的特写呢

网友:
CPU座问题,我修了好多块都是座子空焊的,加焊下,如果还不行,换新的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