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重复,未通过)

楼主(2010-08-18):
如何让IBM T系列本本CPU全频工作
IBM T系列笔记本电脑采用了Intel

P
-M系列的CPU。捎贗ntel在其移动CPU上采用了Speedstep技术(移动Celeron

CPU
无此项技术),笔记本电脑CPU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在全频下工作。以笔者的IBM T20?2647

?为例,该机器采用的是P-M700MHzCPU,可是大部分时候CPU只工作在550MHz左右。
              现以T20为例讲解如何让IBM T系列机器在全频下工作。
              首先,我们要把电池装上,然后接上AC电源,两者缺一不可。只用电源而不装电池或者用电池不接电源都不能使CPU全频工作。这不能不说是IBM
T(附:在设置前后CPU频率对比:)系列机器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大家为了延长笔记本电脑电池的使用寿命,在使用AC电源的时候大多都把电池取下来,但是这样做我们的CPU就只能降频工作了。
接下来开机,按F1键进入BIOS设置,选择Config / Power。把Power Mode For Ac Power

Moder For Battery
选项都设置为“Customized”。然后把Customised设置为“Fixed

Max
”。其他选项可以自己设置。最后,别忘了把Intel Speedstep Technology设置为?Maximum
performance? 。如有必要,在操作系统也把电源选项选择High Performance。至此,我们CPU就能全频工作了。

网友:
厉害  可是我不敢弄  我的  是R400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