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0-08-18):
长城L9VB4 显示器,插上电开机,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这个显示器是外置12V电源,有时闪一会机器就正常了,再关机再开又闪开了,我把屏线拔掉,开关就正常了,我估计驱动板和高压板都应没有问题,可能是屏的问题,但确实找不见问题出在哪?
希望各位朋友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一个电源适配器看看

网友:
先换适配器,再看下高压,一个 一个排除,以前有修过类似通病,驱动板供电电容.

网友:
是哪里有漏电的,电容,变压器,灯管

网友:
朋友这种情况是电源性能不良。屏去掉。负载变轻,当然能开机了 。

网友:
楼上正解~!修这类问题,首先就应该接维修电源试就排除电源了。楼主都说了,有时闪一会就正常使用了,这就说明屏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你断开高压条跟断开屏,肯定是同样的现象,都可以正常开关的话,就是楼上所说的了。

网友:
是哦...先换电源再说.

网友:
电压不够

网友:
修好没有?我遇到过 换适配器 OK  打开坏的电源适配器 发现电容1000U/16V的鼓包了 换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