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10脚短路,ATX12V也短路

楼主(2010-08-18):
华擎P4I65G主板,一接上电源就闪一下就没了,强制开机也开不了,量的ATX10脚12V短路,CPU供电那4个脚的电源也全部短路

网友:
华擎  主板我出国质量还行  是不是电原的问题呀

网友:
假如小四PIN 短路  重点查下MOS管
   第一  MOS管  第二 电容  第三 电感

网友:
CPU供电路中MOS管有击穿的

网友:
看看CPU供电部份,再有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CPU供电的全部MOS一起换了,现在不短路了,但还是电源一插上,闪一下就没了,量电压,发现ATX电压都不正确,包括小4PIN都是0.几,电源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被人换过了,这里没有这型号

网友:
把COM口芯片拆了.不行可能是下管击穿了.不然就是主电源IC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板应该是CPU供电  短路   20针的12V应该是和小四针的12V是一路  二极管档测所有上管的GS极  看一下那个阻值偏小拆下来换掉

网友:
查上管,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对地短路了。不要加电了,再加电会扩大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