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色彩不稳定

楼主(2010-08-18):
我的长城液晶显示器色彩不稳定,有时有轻微的变青,有时缺红色,不知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看数据线接头处是不是虚了,用手动动看,看是不是有变化 ,如果有就是线头由于长期受力接触不良。

网友:
接口部分接触不良一是VGA接口松把两个螺丝上紧  二是屏线接口松重插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VGA线  排除线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的答复,用手动动有变化,换VGA线已解决,但不知是线的什么地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