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配PCX7316e-PRO超强版 VGA不显示,DVI显示 的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18):
    显卡:速配PCX7316e-PRO超强版

    故障:VGA不显示,DVI显示

把卡拿到手,看了下.发现VGA头处掉了个电感.   应该会显示的, 上电. 发现显示器的指示灯为蓝色(表示接收到了 行 场)      但是不显示画面

用DVI头转下. DVI显示了.

难道是那个电感掉了 引起??   我直接连了

上电,  还是不显示.

打三基色的值.都是一样的    汗!!          修这个卡比较多.没有多想.  上BGA吧

下来后. 上电 还是不显示.  我跑 R G  B  用笔针戳.  戳下   哟 一个电感 碎了        杯具啊
连上后.  上电  VGA显示了

网友:
真是经典之作

网友:
我是个维修新手,经常遇到这种现象,师傅都让我加跟客人说直接加DVI头用

网友:
这个就是DAC部分的线路

网友:
小笔一倒!小烟一冒! 好拉~

网友:
我现在修显卡都是接到后用手在显卡后面适力的刮几下,因为有些料一头连着焊盘,一头拖焊了,有手一刮,这样的隐性故障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