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775主板做系统黑屏什么问题

楼主(2010-08-18):
主板做系统的 时候到到解压驱动的 时候就黑屏了显示器显示无信号了

内存,硬盘,电源,线都换了,显卡是集成的,插上独立的显卡也不行

这到底是主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你这样描述 真的无法判断出真正故障点

网友:
还有谁指点指点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对。你试下不全不装驱动。。装完系统再上网下载安装版的驱动。。

网友:
是显卡驱动不对。你不要装显卡驱动就ok。进系统在装。是不是sis或威盛的芯片呀。这两种主板Ghost集成的驱动少,并且不一定正确

网友:
应该是驱动,重新装系统不装驱动看看

网友:
死机了没,,如果不是就上数码卡看一下跑到哪了,如果是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不装驱动,进系统自己装。 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用GHOST版本的装试试   如果还是这样可先清空CMOS   刷BIOS  在BIOS里面屏蔽外设一一排除

网友:
换了CPU试试,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好解决!你在安装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安装 显卡驱动

我遇到过的!!就这样解决的!

网友:
不要用Ghost的换原安装版的系统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