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X700 128M DDR PCI-E黑屏

楼主(2010-08-18):
今天收到一块坏的蓝宝石X700显卡,开机为黑屏,测量显存供电.GPU供电正常,晶振工作正常,因为第一次修黑屏显卡,无意中把显示器接到集成显卡上有显示,按道理插了独立显卡应该把集成屏蔽掉了,请问各位老师是不是GPU虚焊或者GPU坏引起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打一下VGA头的对地阻止呀。 显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能听到认到显卡的响声吗,如果认不到的打一下数据线的值有无穷大的就是空焊了,都正常就刷一下BIOS再加焊,能认到无显的就查一下接口电路,供电有没正常08门有没坏。

网友:
维修显卡,供电正常,加焊,。。。。不行。。。丢。。。。

网友:
打一下金手指到GPU的阻值,看一下,供电正常的话,就加焊GPU吧。不过要先看一下BIOS供电什么的。刷的话,可能不好找。

网友:
我有张影C 的8600GT 先就是黑屏,直接焊了就OK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应该先自己到BIOS里去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技术组,这个主板BIOS设置是没有问题的,显卡启动优先是PCIE,用正常的显卡可以自动屏蔽.

网友:
如果正常,可以先加焊一下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