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19宽屏维修一例,绝对经典

楼主(2010-08-18):
今天遇一神舟19宽屏液晶显示器,本来现象是开机闪一下神舟的标志就黑屏了,惯性思维,高压部分问题。拆机后插上另外好的4跟灯管。不黑,在用好的高压板试灯管只有一跟亮,于是给客户说换灯管,等我慢慢把灯管换好在高兴的接上高压板试机时,现象一样。有点不相信,在试还是一样,于是郁闷了。难道判断失误?换另外的灯管接在原来的高压板上,亮的。难道灯管没换好?在拿好的高压条试换上去的灯管是好的呀?怎么换上的灯管接原来的高压条就是不行呢?于是在拿一跟新的高压条换在原来的高压条处。图象来了 。居然是高压条问题。由于报了价,不好在涨价。就修修高压条,在经过漫长的半小时后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真兄。居然是高压板上2个滤波电容的问题。于是想原来的灯管是不是好的呢?反正客户不在,于是在换回去 结果好了 。问题的所在是2个电容。害我苦了那么久。哎  。希望大家别重道覆辙。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换灯管是小事 , 也没有几个钱 。折腾的不要把屏搞挂了

网友:
楼上的,我是柱男,你这头象看我到流血了,现在去看医,到时再找你要医药费。

凌寒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likuang1991215 -1 技术区严谨灌水
广源电脑医院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维大 -10 该扣
凌寒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供电端的电容吧,电容良把电压拉低。造成高压板供电不足进入保护。

网友:
拿到任何需要维修的东西,首先要目测法,像三星的显示器大部分都是电容鼓包的。

网友:
这不算什么经典,只是你功夫不到家罢了,修液晶的这种现象常见,关键是找准坏点。做到有的失。

网友:
高压板坏掉本人很少修...毕竟有些元件虽然没有坏.但是已经疲劳了.暂时修好了...也还会坏掉...

网友:
我是先外接灯光确定是不是高压的问题在动手

网友:
修机器之前要一问(客户),二看,三通电试机,四在维修
要养成好的习惯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我一般先用USB高压试灯管。问题缩小。再看电源板,。再就是换屏试高压。

网友:
灯管的成本是多少,换灯管的风险多大,你怎么可能又把原来的灯管给换回去了???

网友:
维修要做到“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啊

网友:
楼主那里换灯管怎么收费,我这里七八十

网友:
楼主想不发财,都不行。为几个灯管。还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