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主板风扇接口坏

楼主(2010-08-18):
本本的风扇接口坏了,主板上的那边,怎么修啊?
主板
DELL

网友:
高人快点出来指点一下吧

网友:
直接焊接到板子上

网友:
直接焊到板子上,找不到焊点 看看图纸哇

网友:
如果不想焊到原来的位置的话可以去找一个开机后的5V把供电线接上~再去找个地线把黑线接好就行

网友:
借个5V 对一根地 就可以了呀

网友:
谢谢大家的,我没舍得焊主板上,我做了个接头,引出来线,接USB了,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