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865不跑码维修[通过]

楼主(2010-08-18):
接到兄弟(做电脑的)的INTEL865主板,说跑00,目测没人任何元件丢修。。。。。。可是毕竟是原装版,心里有点怕怕的,因为原装版维修好的几率比一般主板要低好多(个人经验)

好,就算是原装的,一步一步来,怕什么~!
先对地打阻值,看12V 3.3V 5V等有没有短路,,,几百欧,说明没有短路~!OK 下一步

上假负载,因为此版是775架构的 有可能上假负载没有核心电压,我测了一下,核心电压只有0.5V,说明有电压,但偏低(排除了上假负载没有核心电压的问题) 直接跳过,跑供电电路了。。。

我的维修思路是这样的,先跑供电线路,量各电压测试点正常不正常,全部正常再跑时钟电路,再跑门电路和复位电路。。。

目测此主板是4相供电的 一个大的电源管理芯片,管理4个小的电源管理芯片,再由电源管理芯片控制MOS管。。。。

先对上管的S极打阻值,400多欧 正常,说明MOS管没有击穿,然后分别量一下各管对地阻值,也正常,排除了MOS管问题~!

然后就剩余电源管理芯片和外围电路的问题了 通电测试 上管12V输入正常,输出0.5V 4相的供电都一样,,输出不正常,难道是MOS管坏了????? 又量了一下,,4相都是这样,又向下一目标进发。。。。。

先查小的电源管理芯片 八脚,通过跑电路,确定小电源管理芯片的第7脚是直通大电源管理芯片的2345脚的 (第一脚为+12V输入电压) 然后通电,分别量4个小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入 输出。。 发觉数值都一样0.5v ,感觉不可能是小的电源管理芯片全坏,然后锁定大电源管理芯片,,量2345脚的输出电压,,分别为0 0 1.2V 1.2V OK 基本确定了这个了 因为有两路没电压输出,导致CPU供电电压偏低,当然CPU不工作了。。。。。。
大的电源管理芯片是ADP3181 在基地找了张这个芯片的定义图,,进一步查清楚,果然,定义是4路输出给小的电源管理芯片的。。。。。。。然后在坏桥的INTEL主板拆下芯片更换好,久违的C1见面了。。

申请成为正式会员贴 绝对原创无抄袭 图片在基地找的定义图,不发上来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