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PP36S 版号:LA-4231P上电掉电。

楼主(2010-08-18):
---------DELL  PP36S,故障上电掉电。待机001,按下开关电流跳至002,随即掉电,待机变成000了,再就不能上电了,像短路保护了一样,但是测量各组电压二极体,未发现短路现象。还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拆外设吧,,

网友:
就这样啊?S3 和S0电压都量量 有没有短的 不要光量几个大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