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_TM3200几经维修,现触发电流到0.6A掉电,求时序

楼主(2010-08-18):
Acer_TM3200 (855),
板号:DAOZA1MB8D3 REV 已从论坛上下得此图。
最初情况:单板通电电流2A-3A,明显短路,
1,经查,SB背面电容短路,把SB干掉,再通电,电流0.09A,
2,再查,得到PQ24输出的+3V短路,量得其它需要+3V供电的都短路,拆掉PQ24,还是短路,再电击,电流2-3A,
北桥,显卡有点热,断电再测量PQ24的+3V输出端,阻值50欧左右,看来这一电,居然让它不完全短路了,应该是哪里漏电。
3,通电摸主板,发现PQ31,PQ33,PQ28发烫,查图,发现PR9和PR12(两电阻一样大)分压19V才得到5V,更换三个Q
,电压恢复正常9V。原+3V输出端(PQ24第一脚)的阻值也恢复正常。
4,通电,电流0.00,可调电源才显两位小数点,没办法,算正常。
5,触发,电流到0.3后掉电,但可再触发,再掉电,看来无保护。
6,查PQ24,3VSUS有输出,+3V无输出,控制其输出的是MAIND,由PQ29输出,而PQ29的G 极在触发时有电压被拉低
,D极无电压,更换PQ29,触发,电源可加到0.6A,维持十几秒后又掉电,有时电流升到0.5A马上掉电。
7,经查,CPU 供电才0.7V,有点低,由于CPU是BGA贴在主板上的,就加焊了一下,故障依旧,MAX1907A也加焊过
,一样。   同时,在通电不触发状态下,在3.3/5V系统供电和CPU 供电旁有“吱吱”的声音。
维修到此不知从哪处入手好一点,
1.修CPU供电;
2.以“吱吱”作响的地方,查出有问题元件;
3.以掉电维修,在此求此板上电时序。
注:3VPCU=3.42V,5VPCU=5.14

网友:
有没有人帮帮 我,现在咋修下去呀,对了,CPU的供电IC MAX1907A的ref=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