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 7300GT 不亮

楼主(2010-08-18):
翔升 7300GT 不亮 跑1C 测主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有
翔升

网友:
不亮时显示器指示为如何?如果指示灯正常,那看R G B 线路或H V。
DEBUG卡代码如何?如果正常转成DVI看看。
再不显示,看电压都正常不,BIOS。GPU方面。

网友:
档C1显示器肯定不会有显示的,查总线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