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怎么调试啊???急!!!

楼主(2010-08-18):
各位大哥大姐们,有谁能告诉一下无线路由的调试过程啊???

网友:
跟有线的差不多吧,简单设置几下就行了。

网友:
你想设置什么都没说谁知到你想改什么呀

网友:
一般先设个IP、如果要上网,设PPPOE、用无线的话再个无线认证就可以了

网友:
进路由器后选择设置向导,根据你的网线来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
进入路由后,选择向导,根据自己的上网方式选择即可。要是PPOE的话最好设置下账号算法,登陆会快些!

网友:
楼主没说是哪种无线路由啊,如果说是TP-LINK的那就非常简单啊,路由器背面有它的登陆地址,192.168.1.1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 ,进去之后,会自动弹出一个设置向导,你先选择第一项,最上面的PPPOE  ,然后就是上网帐号,密码之类的,最后设置下无线密码就好了,如果说楼主是电信的宽带设置完之后连接不上又不想打电话给电信要他解绑的话,在网络参数里面的MAC地址克隆选项点下克隆MAC地址保存重启应该就好了!!我也是硬件新手,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路由器很好设置的 ···

网友:
一般是192.168.1.1或者192.168.0.1进入路由,用户名和密码一般是ADMIN,无线的最好设置成WPA加密方式,要不有可能被人蹭网

网友(2010-09-30):
其它和有线一样,只有无线部分,主要是加密,建议用WPA,不熟的话,干脆不用,采用MAC限制

网友(2010-11-15):
从猫接出来一根线到路由的WAN口,进入路由设置IP,DNS就可以了

网友:
进198。168.1.1

网友(2010-12-23):
网上搜一次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设置路由器OK

网友:
一般先设个IP  192.168.X.X 回车
出现对话框
输入 用户名:admin 密码 admin 回车
出现无线路由的画面
无线的最好设置成WPA加密方式,要不有可能被人蹭网
OK

网友:
调路由 起价20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