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8-18):
今天调试了一台无线路由,不设密码可以上网,设置密码就不可以,而且还搜不到网络,这是什么原因???
设置密码

网友:
那就不要设密码,让邻居们也分享一点,开个玩笑,哈哈。是不是设密码时有误操作,搜不到网络跟密码本身应该无关。

网友:
以前曾经将6位的密码改成5位尝试了一下,也是不能访问,局域网也不行,后来改成6位就可以了,是通过reset来重新登陆控制界面的。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补充一下是netcore的机器,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同事的机器。

网友:
把路由后面孔里的复位键按下通电让它恢复下看行不

网友A:
在认证方式或安全那设置一下就可以了